华硕A41I奇怪问题

楼主(2013-10-05):
今天接了台华硕笔记本,客户说一开机就卡在logo画面,因为以前修过内饰的问题,刷过bios就好了,所以跟客户报过价之后就直接拆机刷bios。。。。网上下了个bios刷过知道居然不亮了。。。吓死了,幸好我备份了,,那个汗啊,然后重新下了个,重新刷就亮了。可是问题依旧在啊,把板子拆下来测那些型号都正常,这就郁闷了,外设部分包括cpu啊,内存啊,都换过了,搞得我头疼。。。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我就跟客户说晚点来拿  ,客户临走的时候说了句看看能不能帮我把摄像头修一下啊,能修就修,不行就算了,,,,听了这句话我一懵。。。。。。擦了,不会是摄像头短路引起的把,,赶紧把屏拆了,把摄像头的线拔了,开机,,,,omg     机子进去了。。。。心里那个汗啊,没想到摄像头短路也会引起卡logo,,,
   第一次遇到这种奇葩的问题,发出来给大家参考参考,免得各位兄弟遇到内饰的问题走弯路

网友:
usb短路引起的宕机

网友A:
碰到了好运气了   一般短路的话直接不开机了 没想到这个摄像头这么好 挂了才当BIOS

网友(点评):
要不是客户临走的那句话我估计没办法了

网友:
估计版本不对吧,华硕的机器要看主板的型号的

网友:
看到楼主分享的帖子 又长见识了 谢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太牛了

这不叫牛

网友:
都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了好运气了   一般短路的话直接不开机了 没想到这个摄像头这么好 挂了才当BIOS

看来这个客户给你送了点RMB  你得感谢他 只是要细心啊

网友:
有一些接口软短路就会出现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