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plus白屏修复

楼主(2013-10-05):
直接拆机,测电源板电压,发现12v输出从10到12V跳动,5V正常,直接换板子上的几个电容,如下

然后上电测,12v输出不跳了,维持在13.56v,然后上电测试,还是白屏,之后直接测试驱动板,3.3V正常,继续检查驱动板没有发现问题,剩下的就只有屏板了,测试发现平板没有供电,然后断电测,发现屏线下端的F100断路了,直接换掉,然后上电测希望有奇迹(哈哈,保险烧,后端肯定有问题),结果还是白屏,继续跑线路,发三个电容居然都短路了,心想极少三个同时坏的,然后仔细对比发现有个颜色比较深,就先拿这个开刀,去下测发现直通了!!,找旧版上的相同大小的直接换掉,然后再上电测试
这回奇迹出现了(修复完成)
平板上故障点如下图

焊工不好,见笑了

网友:
白屏就是屏供电引起的。还查神马驱动板,换神马电容,真是瞎整

网友(点评):
白屏不用查?都是屏供电引起?

网友:
是呀,这好像是走弯路了

网友A:
白屏的直接查屏电路就好了 这么麻烦做什么啊   一般短路挂掉了就可以查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的直接查屏电路就好了 这么麻烦做什么啊   一般短路挂掉了就可以查到的

好的,下次直接检测平板

网友:
路过此地 目的只为增长知识 谢谢楼主与前辈的分享

网友:
就是你的运气比我好 我那个也是电容短路 换掉还是白屏我那个也是三星的  屏报废了

网友:
屏线问题   没有插好

网友:
烧保险 是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不过。我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多数都是电容鼓包的

网友:
学习了,   不错不错,

楼主很有成就感吧

网友:
白屏我们要从最接近故障原去查,这样比较剩时间和精力。

网友:
我觉得不管怎样也要一点一点的查起,直接去屏的话,那么12v跳变电压还是有问题的话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向楼主致敬 。。学习啦!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恭喜,不过白屏有时是屏上的1117坏了,我碰到过,

网友:
白屏话,我都先换一个驱动板试试,当然供电要正常

网友:
我看~·还会坏的~··你就等着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