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一个电容引发的不触发!秒杀~

楼主(2013-10-05):
    今天接了一台IBMX201I笔记本,不触发!
    取下电池,插电待机0.03A,笔记本上待机灯不亮,(这个机器,只要插电源,在屏幕的下方应该有一个电源灯亮才对),按了N多次没一点反应~!
    直接拆机吧,拆完了用裸板再接上电源,奇迹般开起了.于是考虑可能是主板外接一些小板,外设有问题吧,用排除法.
    一样一样的上,触摸板,屏,硬盘,等等,当上到一个小板时,不开机了,再把小板取了,就可以开机.
现在就确定是小板有问题,那个小板上有耳机接口和USB,读卡器.这个首先考虑USB接口及供电芯片了,打了一下USB接口供电脚,没短路,然后,再量USB接口电芯片, 发现2.3脚短路了,把电流表调到1V,直接接在2脚上面烧,看到了一个电容C94冒烟了,把C94换了,(在这里强调一下,上图不是小板图,只是主板一个USB参考图,实际小板那个电容是C94,相当图上的C378这个电容.)量了一下对地阻值正常了,装上小板开机正常了,而且插电源的时候,屏幕下方的电源待机灯也亮了.
    总结,原来就是C94这个电容短路导致的把VCC5M这个待机电压拉低了,从而电源待机灯不亮,就这个原因.
    虽然是小儿科,发上来供大家娱乐娱乐吧~!

网友:
还好啦 提供思路 以后好秒杀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楚哦。不错啊,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可以报的起价格了哦

网友:
大神出马一个顶俩,这样的机器都被你直接秒杀了 ,厉害,佩服

网友:
微短路的话比较麻烦,烧鸡烧不出来,测又测不出来,不过小板上的电容不多,也不麻烦

网友:
烧鸡大法 来吧

网友:
葵花宝典 烧鸡秘籍呀  佩服 佩服

网友:
又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1v也可以烧出来呀

网友:
就VCC5M短路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