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90 显卡板

楼主(2013-10-05):
之前花屏加热一下能好可以用怕老是返修所以就建议客户换芯片,那知道这显卡太不好去了来回折腾了好几次才取下来换好显卡花屏重新加热值球还是一样,上传张图片上来那位兄弟手里有这卡帮我看看或者拍张图片上来谢谢了。主要是背面

网友:
拆下芯片,仔细看看焊盘有没有坏。还有就是接口那里洗一下。

网友:
你BGA不熟,可能干坏了,这样的显卡板我都是直接换板的,

网友:
是温度高吧,芯片烧了

网友A:
做到时候你的显存盖锡纸了没有?  看看是不是显存导致的,板子还有点小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到时候你的显存盖锡纸了没有?  看看是不是显存导致的,板子还有点小贵哦~

显存好多呀,倒霉 这芯片我买了2颗了

网友:
这个显卡板好贵的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存导致的

网友:
这个容易掉点的 是有胶的吧

网友:
回帖可以加分

网友:
查查显卡的供电干扰是否过大。

网友B:
感觉还是没有焊接好,你地焊的时候看有不有不平。另当珠子容光焕发后,后钳子动一动芯片,往下轻轻压一压。我一般焊不好坏的芯片就这么搞。成功率很高。有时候给芯片上面放个0。8功1。0的铜片也行,但这方方法没有用钳子压芯片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没有焊接好,你地焊的时候看有不有不平。另当珠子容光焕发后,后钳子动一动芯片,往下轻轻压一压。 ...

好 这个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