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13-10-05):
主板在无法开机的情况下,怎么刷BIOS。

网友:
拆出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没有编程器就别搞维修了

网友:
据我所知~··只能用编程器~·或者从别的主板上拆

网友:
用编程器或上网买个BIOS芯片,当然要有程序的芯片。

网友:
编程器,没办法其它

网友:
不从事维修的人,肯定不会去单独买编程器。就更别谈刷BIOS了
一般的编程器都两三百元,好点的就讲千字号了

网友:
我这用的是千字号的~·不过推荐买山寨吧~··200多,,而且更好用

网友:
有同样板子的话 热插拔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
维修主板类的编程器是必备的,我买了基地推荐的866的编程器,主板搞好了几片,对讲机不对码的也搞好了两台了,内存搞好了一把了。

网友:
有没有cmos先放下点啊?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哦

网友:
看来真得买个编程器了,不过现在钱紧啊,等等吧,先把理论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