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DELL 1464 不触发通病加上电保护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3-10-05):
机器型号: DELL 1464主板版号:UM3
描述故障:按开关无任何反映
故障检测:插上可调电源,待机主板指示灯发红常亮。正常情况是白色指示灯,亮几秒然后灭掉。怀疑通病ECBIOS损坏。
       国庆假期,都放假了。生意很淡啊!今天终于楼上DELL售后松了一台dell 1464机器修。他们说插上电源,指示灯亮,就是不开机没反应。客户之前在郑州修过没修好。听了这句话,泄劲了一半,艹,二修的,还是在郑州修的。省会城市总要比我这个小地方水平高点把,估计没戏了。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主板指示灯发红常亮。正常情况是白色指示灯,亮几秒然后灭掉。怀疑通病ECBIOS损坏。
       先拆开看看把。拆机目测,动过EC BIOS,还有一个19V的滤波电容。其他地方倒是没见动。难道之前是大短,郑州那同仁修好之后不触发刷了EC BIOS?刷错程序了把?果断刷EC BIOS。刷好之后,通电测试,艾玛,指示灯亮白色了,并且亮了几秒就灭了。不是吧,死鱼?那么好运气?哈哈~~~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可是当我按下开关时,指示灯重新亮起,电流上到0.04,就掉了,并且再按开关不再触发。测3/5V电感没有待机。这机器待机3V有5V应该是没的。拔掉电源,重复以上动作后仍是无待机。判断为3.3或者5V后继短路,引起上电保护。

       测的PQ42 5678脚对地132,正常。123脚对地265,正常。当我万用表插到PQ24 123脚的时候,万用表终于给了我一个值得兴奋的消息,阻值为006,对地完全短路!(我万用表两表笔对接也是006,电池电量不足了)3.3_RUN???有点悬啊,这个电,去的地方多,最重要的是它会去PCH,这东西坏的话,又要扎本了。(搞维修的谁不知道谁啊,都喜欢空手套白狼。对吧,哈哈~~)不过,大家都不是刚搞维修两三天,对于阻值0的情况多数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去掉PC139,阻值仍然是0。没办法,上烧鸡把。后面的电容实在不少,一个一个排除的话,不说数量多少,单是你找它们就得花不少功夫。

摸了好久,在那个转接USB小板的接口边上感觉有点热,没法确定那一个电容。就用嘴唇上去接触,艹,汤我一下狠的,都起泡了。为了确认是它,万用表上去,006

取掉它

哈哈~~阻值正常了307~~
通电测试,电流上了,触发0.19掉电。别急没装CPU和内存。装上测试~~亮机

不求加精不求火~~~只求下载分~~有了下载分,腰杆子才硬朗啊~~修着本都没后顾之忧,带劲啊!求加分~~加分不扣自己积分的啊!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简单直接,秒杀上家

︶ ̄微笑╮转身 + 5 很给力!

网友:
上家技术也太差了吧,这个明显的都量不出来哦,你技术不错。

网友:
我也觉得上家技术太菜啦 。。

网友A:
我不懂~··一个小电容短路~··怎么这么容易看出来啊??~

网友:
大地方的不一定每家都技术好.

网友:
大地方的技术好的少的可见,真的

网友:
LZ你不会真用嘴去亲吧!

网友:
烧鸡的话,先用手摸一下,大概确定位置后,再刷阻焊剂上去,就可以看出来了

第一次见,上嘴测试的。的确厉害
谢谢高手!!!这个倒是可以试试。摸个大致范围,刷上BGA焊膏,应该会冒泡的!!妈妈说,用了这个方法,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嘴唇被烫住了!!

网友B:
知道是郑州哪家吗?短路都没修出来!

网友:
干什么电容都用嘴亲了啊。。。敬业。。

网友C:
你也是奇葩  用嘴去摸!!!!!!! 烧机谁都会谁摸是用嘴  他这样牛你们怎么牛?

网友D:
这机子待机只有3V吗?什么待机芯片啊?刚开始拿过来就是没待机的吗?

网友:
还真的是少见了,,,,

网友:
LZ真敬业,用嘴擦拭,不过我也用过哦,呵呵。。。这机待机5V不出,但3 3V的好像有的吧,上家那BOIS刷的。。。?赞一个。。。。

网友:
看了几篇帖子,发现全是神贴,我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以后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一个小电容短路~··怎么这么容易看出来啊??~
{:4_111 ...

很容易?你没看嘴唇都烧了一个泡么?这还叫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是郑州哪家吗?短路都没修出来!

这个真不知道,估计泥腿子出身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是奇葩  用嘴去摸!!!!!!! 烧机谁都会谁摸是用嘴  他这样牛你们怎么牛?

摸不出来,在那刚好手摸的时候会架在那个接口上,摸不到的。所以下嘴了,总不能不修把?

网友:
空手套白狼 这句话好

LZ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待机只有3V吗?什么待机芯片啊?刚开始拿过来就是没待机的吗?

这个机器待机就是没5V。TPS51427.开始拿来有待机啊,只是触发后上电保护,待机就没了。要重新插拔电源才有

网友:
省会的不一定技术好,还是你牛B

网友:
省会市林子太大不是各个维修都精吧!省会的维修小店空吧超县城所有的维修店的总和!

网友:
温度不明显的我一般用手背,还摸不出来的就用脸,不容易啊!!!

网友:
讲得很清楚,新手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也不能这么说,如果一个机器修到一半发现有多个故障肯定要先跟客户报价,多重故障一般报价当然不能太低,如果客户不修了怎么办?随便刷个EC BIOS回到不开机还给客户,再然后就到了楼主手上了。

网友:
值得学习。有收获

网友:
这么好的贴,肯定要加分,最多的分值来加!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样都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