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6不开机(已解决)

楼主(2013-10-05):
NP-R466开机不显示换CPU低下的NEC大电容用4个330代换,换上从网上新买的330电容,开机不行还是没显示。后再从旧板那拆了4个330电容换上好了,上机有显示了,OK 。有时新的零件不一定行,还是拆机的好呀!

网友:
开机不显电流具体到多少啊,别说的那么简洁明了,我们欣赏想看到的是故障现象及维修思路!

网友A:
NEC电容不好拆,你直接在旁边加两个330就可以了,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不亮时电流多少啊       ?????

网友:
现在买的新的东东很多都是拆机的商家很黑的

□大□东 -5 严禁灌水

网友:
最好,还是接6个330的电容

网友:
讲的不够精辟嗨~!~!

网友:
旁边能加就加,这样省事。

网友:
焊接有待加强啊!

网友:
焊工比我也高不了到哪里

网友:
焊得还是蛮整齐,如果能用洗板水清洗一下,再贴上一层茶色耐高温绝缘胶带就更完美

网友:
可以先加上去试试,不行再换,万一加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电容不好拆,你直接在旁边加两个330就可以了,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加有些是可以的,如果NEC电容变质严重的话,外加再多也不行,会有影响

网友:
网上的东西坑爹

网友:
我上次换了几个拆机的,也没接反,居然炸了

网友:
新东西也有坏的,唉,

网友:
换四个就可以 么?我以前看别人都换的6个
旁边加?这么加谁有图上一张来看看

网友:
  不错不错赚钱就好

网友:
现在新的都不可靠,以后怎么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