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通病(6分屏)

楼主(2013-10-05):
今天遇到一台G430的机子显示6分屏、换显卡、屏、屏线故障依旧、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看到此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3003、于是我也加焊了显卡旁边的显存居然好了、看来的这个真是个通病、显存虚汗的原因大概是应为是这两个显存紧贴着扇热器的、显存是不发热的、所以不需要扇热的、这样设计长期已久显存很容易虚的、在此感谢“随风”兄弟

网友:
学习啦。。显存导致六分屏  第一次看到

网友A:
恩 现存出现问题也会出现六分屏的现象 不过很少而已

网友(点评):
花屏遇到过很多 加焊 很少好 都是换才行

网友B:
一般这现象是屏问题吧~···居然还有显存虚焊的可能~`

历史都没碰过屏坏 6分

网友:
学习啦 ~·看到楼主的经验等于自己得到的经验

LQW520 -5 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G430 分屏的··

网友C:
花屏倒是遇到过和散热管容易坏·

网友:
显存引起的?很少遇到过

网友:
遇见过的  还遇见过屏线导致分屏的  所以遇到分屏的要慎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现象是屏问题吧~···居然还有显存虚焊的可能~`

屏坏会导致六分屏么?从来没有遇到过,显卡和显存倒是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坏会导致六分屏么?从来没有遇到过,显卡和显存倒是遇到过。

会啊~曾经见过一个苹果的~·

网友:
现在显存坏的也多

网友:
呵呵。。现在显存的速度也愈来愈快了。。怎么会不发热呢???

网友:
楼主  清屏会不会也是显存问题呢

网友(点评):
清屏也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现存出现问题也会出现六分屏的现象 不过很少而已

显存花屏遇到不少  不过加焊 没搞好几个  都是换才行

网友:
有没有碰到过 清屏 就是有光   但是屏幕什么都没有显示   显卡换了两个了   屏线换过了 还是 一样 刚开始是进到系统那才清屏  现在是凉机有时候就清屏 有时候挺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屏倒是遇到过和散热管容易坏·

散热管坏  ?  很少吧 一次都没碰过哦 变形导致散热不好  要换的还遇到过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问题

网友:
好的资料学习了,看来六分屏显存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网友:
这样的搞过几台,不过我都是先测显存的测试点,阻值OK了才搞显卡!

网友:
学习了,顺便挣分

LQW520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显卡是通病

网友:
显存出现这种故障还真的很少碰到

网友:
现存位置没设计的好  所以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