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60不显示

楼主(2013-10-05):
开机无显示,拆机后150度加热显卡芯片显示正常。报价更换显卡,

换全新的显卡后屏没显示!汗 显卡没做好?再次上BGA 下来后故障依旧!懵了。外接正常 DVI转VGA 接显示器正常进系统
上论坛找个图来研究研究 搜索 J9000 (屏线接口标示)
供电信号挨个查
17-18 两个脚无电压,LVDS_L_CLK_N 2 和 LVDS_L_CLK_P   无电压 向后追 经过一个L9010过来  L 电感。发现脱了了
直接飞两条线开机测试 正常显示

什么时候不小心碰掉了这个小电感 显卡都做了几次板有点发黄了,哎!有图维修少走很多弯路

版号820-2249-a
图纸来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8931
感谢楼主提供的图纸

网友(点评):
电感可能是拆机时不小心碰掉了。要细心。

网友:
开始是不是就是这电感坏了

网友:
小原件还未查。你就直接BGA牛

网友:
楼主原来也是三板斧一党啊

网友:
掉零件是常有的事,有些零件焊锡粘附性不好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不细心一切都白搭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这机子楼主一般报多少钱啊?在哪里啊

网友:
楼主,这机子应该是很老了吧?感觉

网友:
好像以前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