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M306)开机 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3-10-05):
一台东芝M300(M306)  待机电流0.005  能开机 开机指示灯亮 电流 1.6A-1.5A-1.3A-1.2A-1.3A后在1.15A左右稳定住 BGA加焊过显卡芯片 怀疑显卡板坏 请有经验的同行指教!

网友:
短接内存信号线  看电流怎么变化  确定故障大概位置

网友:
更换显卡板后修好了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我一般就会对着显卡修

网友:
要不就刷BIOS

网友:
其实东芝的不爱坏BIOS联想的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