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Z,偶尔不亮,不亮时在电流回落要过显卡时掉电。

楼主(2013-10-05):
这两天在修这个掉电的本子,宏基4730Z,偶尔不亮,掉电时是很有特点的,每次都是检测通过内存之后,电流回落一下,本来要上显卡了,但是如果不亮的话就掉了,上去的话就亮了,大部分都能亮。掉时上到0.86,回落到0.65/0.66,如果亮了,电流就直上1.25左右,如果不亮就从0.65掉了。这种很有特点的,但是我找了电容、电阻、二极管、场管等都没有发现问题。也许是没有找到位置,请问哪位有弄好这样子的吧?给我借鉴一下。

网友:
还不会修笔记本,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看嘛。。无风险啊。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刷过了啊

会不会桥有问题了?

网友C:
可能是哪相地方有元件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桥有问题了?

不敢弄桥,因为大部分都是亮的啊。

网友D:
不亮时加热显卡芯片在试试

网友E:
可以查一下温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敢弄桥,因为大部分都是亮的啊。

那就和客户报风险吧。。还是干下显卡看看吧。修补好的话 钱都没有的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亮时加热显卡芯片在试试

集显的,只有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和客户报风险吧。。还是干下显卡看看吧。修补好的话 钱都没有的赚了。

只有那样了,干显卡,今天干不了了。不在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查一下温控

感觉和温度好像没有关系,电流跑的很有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哪相地方有元件不稳定

我也这样子想过,就是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亮时加热显卡芯片在试试

只有北桥啊

网友:
bios都没刷~~··

网友F:
掉电要么实缺电压,要么信号问题,

网友:
显卡用热风枪加热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掉电要么实缺电压,要么信号问题,

大部分都亮,偶尔才不掉电

网友F:
这个机器我不记得是什么芯片组,如果是AMD的注意CMOS电磁,如果是INTEL有个电压会引起,修过几台掉单的,都是这样,还有只要看看是哪个厂家代工,如果广大,基本是缺gd信号,仁宝主要是短路或则电流保护,英业达的修的多是短路其它厂家的基本一样,每个厂家不一样,SONY的基本是CPU滤波修过好几台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我不记得是什么芯片组,如果是AMD的注意CMOS电磁,如果是INTEL有个电压会引起,修过几台掉单的,都 ...

电池是小的那种,由于丢了,我换了个带两个腿有线的焊在焊盘上的。难道说是这个问题?但是大部分能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我不记得是什么芯片组,如果是AMD的注意CMOS电磁,如果是INTEL有个电压会引起,修过几台掉单的,都 ...

是HANNSTAR J MV-4 94V-0不知道是谁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我不记得是什么芯片组,如果是AMD的注意CMOS电磁,如果是INTEL有个电压会引起,修过几台掉单的,都 ...

是INTEL的板子,南桥是82801ibm

网友:
检查桥供电电路  不行换个供电芯片

网友:
显卡问题多点.不显示当然会掉电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我碰到过多次

网友G:
显卡可以换掉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可以换掉再说。

只有北桥,没有显卡。

网友:
此板最后的结果是,老板换板子了。他说不想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