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问题,LPC波形是指LPC-FRAME#那个脚的波吗?

楼主(2013-10-05):
请问,量LPC波形是量LPC-FRAME#那个脚的波形还是LPC-AD0,LPC-AD1,LPC-AD2,LPC-AD3.这几只脚的波形?

网友A:
FRAME是帧周期信号,PAC插槽上。LAD信号是IO到南桥通讯的信号,通过测量FRAME可知信号到南桥与否,LAD上,四根信号线任意测,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RAME是帧周期信号,PAC插槽上。LAD信号是IO到南桥通讯的信号,通过测量FRAME可知信号到南桥与否,LAD上,四 ...

大哥,平时大家说的LPC波形是LAD上的还是FRAME啊?是不是两者都都要测呢?两者的波形大概什么样子的,能大致介绍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平时大家说的LPC波形是LAD上的还是FRAME啊?是不是两者都都要测呢?两者的波形大概什么样子的,能大 ...

首先你要理解,LPC是引脚较少的几根引线 ,一般在PCI槽上都有那几个信号,都是测量LAD上的,LAD上没有就要测量FRAME

网友:
大哥,只要两者一个有了,是不是就说明波形有了?如果没有波形,是IO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啊?谢谢大哥,小弟刚开始修电脑的,最近就这个让我很郁闷。希望能介绍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 都测下就能找到规律了

网友C:
不过我的示波器都在那里唐几年了 不怎么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的示波器都在那里唐几年了 不怎么需要

哈哈,为什么不用啊,听说这个很有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