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3-10-05):
WEBBOOK上网本
用电源开机,单用电池不开机。
电源电池插入在开机,正常后将电源拔掉也能正常使用。关机之后再开不能开机。无35V插入电源有
由于我没有PDF资料,所以上论坛询问下求助。
8604Gn IC ene kb910Q B4 EC
谁有此PDF传给我有时甚好。

补充内容 (2013-10-7 11:02):
请问什么电池坏了会导致不开机吗?
还有就是,单用电池公共点事有电压的

补充内容 (2013-10-7 12:30):
现在我更换了一个MOS管之后我用插入电池和电源不开机拔掉电源,电池就能开机了。但是我从新在插下电池就不开机

网友:
版号是: D9 VER:E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电源电池切换电路查下

网友:
上网本资料很少。。。

网友A:
电池是好的不 充放电芯片换个试下  排除MOS管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好的不 充放电芯片换个试下  排除MOS管故障

问题我又发现了个,先插入电池的话,在插电源是开不了机。
先插电源在插电池的话能开机,在把电源取了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好的不 充放电芯片换个试下  排除MOS管故障

单上电池公供电有电压

网友:
这种就是保隔的故障了,不过没有图纸不好修。

网友:
先判断电池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