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主板M56S--S3开机速度慢

楼主(2013-10-05):
AM2的板子。刚开始时开机可以点亮。但提示要刷BIOS。死在这里。刷过BIOS后可以启动做系统。都开常。
问题是不管在刷BIOS之前或是之后。点亮的时候非常慢。开机----喇叭发出象硬盘打盘的那种声音(在这里要停10秒钟左右)-----CPU风扇加速转动-----嘀的一声过内存。然后开机正常。
请问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加焊可以解决吗?

网友:
这个好像还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新板的bios為支援am3 開機都會比較慢~~

网友:
重新到官网刷下BIOS看看有没有更快!

网友:
可以把南桥的32.768晶振换了试试.

网友:
可以换个BIOS芯片,再刷上去!不过大多是南桥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期待答案揭晓。硬盘换过吗,系统换过吗

网友:
我认为跟BIOS程序和芯片是没有关系了,晶振和南桥是有可能的。

网友:
搞好了,还是BIOS程序问题。刷最新版的就行了

网友:
版本没刷好吧  再试试其他的

网友:
跑码不正常,多半BIOS问题。

网友:
bios看来很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