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楼主(2013-10-05):
昨天接的机器,独显,上电一看很明显显卡故障,加焊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这个月修了2台开机不显,电流1.3不亮,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这机子容易返修

网友:
技术含量没的说,秒杀杠杠的

网友:
这机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显卡后温度高!有人遇到过没有?

网友:
是的,你把显卡导热垫换成铜片,再把风扇电压改成4V一直转,5V转的太快伤风扇

网友:
电流卡0.9 有没有碰到过的 过内存了

网友:
N4010显卡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