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换了一个电解电容,启动之后会发出滋滋滋的声音。

楼主(2013-10-05):
这个电源无法正常启动,拆开之后发现是里面整流滤波的两个大功率的电解电容中的一个鼓包了。所以我就换了一个和它功率uf一样的电容,就可以正常启动了,可是会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难道是电容不好?还是说还有别的问题出现?

网友:
首先清下灰,查看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元件不良?电压测过正常没?

网友:
这个电容鼓了  估计是电压不均衡引起的  查查看电压

网友:
还没碰到这样的问题!竟然还会叫------------------------!!!

网友A:
两个都换掉试试楼主。。。一个鼓了那个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
是否电压不对 或者漏电

网友:
两个大电解最好一起更换。再有,检查一下辅助电源的5V、12V的滤波电解性能或者直接更换掉试试看。

网友B:
一个电容爆了,均衡电阻80%也应该有一个是坏掉了。。我 一般 都是两个电阻一起换

网友:
两个电容一起换,电阻也换。

网友:
电阻 电容二个都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换掉试试楼主。。。一个鼓了那个也好不到哪去。。。

我也试着把另一个也换了,也还是会发出声音,而且就是我换的那个地方发出来的,不过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这两个滤波电解电容的中间两个电阻中,有一个表皮有点生锈,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容爆了,均衡电阻80%也应该有一个是坏掉了。。我 一般 都是两个电阻一起换

亲,难道真的是电阻的问题,我发现有一个表皮有点生锈

网友C:
但是结果是我换了两个电阻也是一样会有噪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结果是我换了两个电阻也是一样会有噪音

请问是不是长城的  350P4或者300P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不是长城的  350P4或者300P4?

哇,你怎么知道是长城的! 型号是长城的300p4-pfc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你怎么知道是长城的! 型号是长城的300p4-pfc电源。

那就简单了。你百度一下:长城ATX-300P4-PFC啸叫   就能找到答案了。。
这样应该不算违规吧。

网友:
说明是通病

网友:
查下主推动管1815供电的上拉电阻,好像是2.7k或3.3K, 这个电阻坏了也会叫的。

网友:
电容一般是一换就是一对,你只换一个容量不对称。有时候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