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挡LOGE

楼主(2013-10-05):
前两个月接修一台联想Z360机器,故障为开机挡LOGE处就不动粗了,后来加焊南桥好了,但用了不大一会,又这样了,只好从网上订购HM55五片,换第一片外接亮内接不亮,下来又换第二片,OK了。客户取机走人。过了快一个月了,客户又拿机器回来了,说又出同样故障了,于是乎又换一块这样的南桥,好家伙,时隔一个多月,也就是今天,这机又回来了。暗骂是芯片不良还是人心不良啊!还是另有其由啊?发贴倾诉不快,此本收了350,给人家分80,我买芯片花了150--都糟蹋完了。这机修的!求教。

网友:
搞维修就是这样啊,就怕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网卡灯外设引起的

网友:
不应当吧,每次都要换次南桥才能好,但用一段时间就又返修了。

网友(2013-11-06):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啊。。。。。。不是桥问题

网友:
会不会BIOS 引起的呢?

网友:
问问用户USB都接了些什么东西。应该跟芯片没什么关系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我遇到过

网友:
我也有一台也是这样,还没修好,有修好的吗,说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手上有台 故障一样,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12-09):
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最好先刷个BIOS 不行再查芯片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 板存 不良

网友:
维修有时候是这样的,修复了半天搞不好。结果还是收不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