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00,的维修流程

楼主(2013-10-05):
高手请教如题。。。怎么检修。。。除了电压。。复位。。介绍点信号的。。

网友:
大致的说oo 包括电压 时钟 复位powrgood en 和总线供电 重点查cpu cpu座子 南北桥

网友:
这个你应该去找度娘,你这样一句话,别人得给你码多少字?
你有一点不懂的,可以问。你要是全不懂,建议去基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