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楼主(2013-10-05):
一台清华紫光的液晶显示器,接到一台双核的主机上午反应,指示灯一直闪烁,且发出呲呲的声音,接到一台单核的主机上开机正常使用,无毛病。拆开后,12V5V都有,高压包旁边有烧黑的地方,怀疑高压板坏了,更换了高压板也没反应,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两台主机绝对没问题。

网友:
你确定电脑没问题吗

网友:
看驱动板的供电,信号。

网友:
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检查灯管没?

网友:
程序问题吧???????????要不怎么单核亮~~双核无反应!!

网友:
这个应该和电脑的CPU没有关系,和主板的VGA信号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