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atx电源中ic tl431c测量方法?

楼主(2013-10-05):
在网上查的好像叫什么精密稳压器 ,也不到对不对 有图   万分感谢

网友:
不是431都一样吗?2.5V的精密稳压器吗

网友:
有点像三极管,两次有阻值的。R级到C级有阻值,A级到C级有阻值。里面封装两个二极管

网友:
R取样,A阳极,K阴极

网友:
跟稳压二级管类似,1脚参考,2脚阳极,3脚阴极(接地)

网友: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了

网友:
全都一样用,但测阻值可能不一样。数字表二极管挡红中黑右都是0.6左右,   红中黑左有一种0.7,有一种1.3, 都是好的

网友:
有时测量数值正常,但却是有软故障的,只能靠经验或用代换法来处理

网友:
这个东西在线测是最准确的。AK之间2.5伏。不然就是坏了。

我想多半是其外围电路坏了

网友:
万分感谢 真的和你说一样哎!

网友:
谢谢 同僚们回复,就不一 一回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