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楼主(2013-10-05):
显卡风扇声音很大,发热量大,电脑会自动关机,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求助????????

网友:
散热不好,温度过高,可能是导至关机因索之一

网友:
这个题目很简单~·显卡风扇声音很大,可以看出风扇不好~·导致扇热不好~~再说发热量大~··这样肯定就容易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