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

楼主(2013-10-05):
第一次读碟可以,第二次就放不了了。然后把原来的播放器卸载了,重新安装才能放是什么原因?

网友:
第二次放进去的时候播放器坏了呗~··

网友:
有可能是播放器进程卡死,或者程序坏掉。这两种情况下重装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