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外网IP和网关,如何计算子网掩码?

楼主(2013-10-05):
接了一家网吧,这个网吧的网络是别人搞的。不知道路由器的密码。通过ip138查看了外网IP。通过tracert获得了外网IP的网关。子网掩码应该怎么获得?
   下面是根据我自己的网络推算的。

网友:
上边不是写着的子网掩码255.255.255.255 吗,外网的 网吧有事业务不大 电信只给你一个IP的

网友:
不知道你要子网掩码做什么

网友:
子网掩码应该是无规律不能推算的,我记得子网掩码的设置法则是只要不和同网段的其它子网冲突就行。也就是说你可能要试255-1次。

网友:
他的外网IP和子网掩码都说清了呀。255.255.255.255啊

网友:
可以直接找电信公司要账号密码

网友(2015-07-13):
网吧一般都是固定IP。可以问问电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