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按键亮一下灭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3-10-05):
(无正文)

网友:
高压,灯管的问题

网友:
拆开电源板看看是否有电容鼓包的现象   有的话直接更换 应该是可以好的 属于通病了

网友:
我以前有碰过一台三星19寸显示器故障同楼主一样查稳厌电源正常.最后不能修好

网友:
先检查电源板看看,多是保护,当然也有其他情况,驱动板故障刷个MCU什么的看看,

网友:
不般不是电容鼓了,就是高压电路坏了,

网友:
高压条有短路 电容坏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   一般 高压的C5706和C5707坏的比较多

网友:
电源电容故障或者高压板故障

网友:
明基就是每次通电都要按开关的~··

网友:
保护了吧,要不就是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用替换法来确定故障点,在电源板,还是液晶屏,然后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电容鼓包了,或者可能管子烧穿,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你有示波器吗?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纹波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电源板也有可能

网友:
明基的一般是电源板那边的讥压部份坏了,高压线圈,和MOS管的问题

网友:
电容有古堡

网友:
轻松一顶!一分走人!

网友:
你都不拆开看怎么会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出现之样的故障有许多的可能,不过由浅到深的话,感觉BENQ的显示器不妨注意一下按键的漏电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现在正在检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