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1v

楼主(2013-10-05):
华硕m51a 接收时故障为 插电自动开机 不亮  拆机 更换coms电池后不再自动开机 按下开关 正常触发 电流都正常 不显示  外接 好用 当时有别的事情 就放下 第二天再看 触发后 内屏居然亮了 但是没背光  以为问题简单 可是 亮一下 出个logo 电流就从 2.0 掉到1.5 不亮 外接也 这样 有个小细节就是 外接时 显示器 指示灯变色估计40 秒以后才显像 露出华硕logo  此机器 pm45 北桥 ati 显卡 io 8725te   希望高手指导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我现在有个一样的机器。内屏不亮。外接正常
不过亮机很快。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