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E425 改待机成功

楼主(2013-10-05):
发个帖,赚个分,这两天淡的很,没事瞎改了个,居然成功了。主要有供电,地,开启,还有就是线性3V.5V  3v.5v电感要拆掉,然后连接到滤波电容上,原板子上的高端管和主待机芯片也要拆掉,在料板上找个待机部分好的给裁好了,然后飞线。 就只能传这几张了  图片在http://www.rose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797都有网站传不上去 600可都不行

网友:
600K都不行是怎么回事呢?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可以研究下,不过你搞的那么多线路,用的是否稳定。。

网友:
这是改的一块单独的3\5V电路板上去的吗?那有没有CPU供电的板呀?

网友:
哎,下次维修的时候估计别人接到都不得修了,看了头大

网友:
机器使用稳定吗?3,5V电流很大哦

网友:
若山网我也有号啊,申请了半年了,还没验证

网友:
不过能改成这样也算一个另类了-----有想法!

网友:
介是用一个单独的35V芯片?稳定不。。。

网友:
为何不说明情况,亮机的图片也没上,联盟上很久以前有过这样改的但那个图纸也上了标得很详细

网友:
LZ你是改好了,我们看的晕了,也没说个明白,你这样搞维定不,有质保不?

网友:
直接上个电源小板不行吗?

网友:
要是我看到这样的机器就直接换板了,看着就头晕。

网友:
楼主技术很强大,这样改都能成功,有机会也尝试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只是比较费时间,一般待机比较好修。

网友:
飞线太细了吧,电流一大就完了

网友:
d95280的待机芯片。这个芯片也没之前贵了。。50左右。吧

网友:
图纸没有 这个是料板裁下来的,主要供电芯片是51125,原先的D95280,供电的高端管要卸了,然后就是把19V,地飞到小板上,有的小板你裁下来就自带了EN0,然后线性的3V5V就会产生,把线性3V5V和原先的线性3V5V连接起来。IO就得到了供电了,其次是51125的EN1 EN2 只要是高电平就会出3V5V的然后你就把元电感撬掉,飞线到电容上就OK了具体是飞8条线就行了。

网友:
这板的待机是多

网友:
为什么要搞的那么复杂 不过可以看出LZ对电路很精通了

网友:
真是强悍呀,这个都能改

网友:
我也觉得是这线小了。把线整理好装好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太麻烦了,不如直接换个芯片合适

网友:
想确定一下,这样改可靠吗?万一再出问题头都大了

网友:
估计下次出问题,人家拆机,看到那么多线都不知道怎么还原。改的太多了

网友:
这么强悍,其实买个芯片也不贵了

网友:
太强 了  自愧不如啊

网友:
这才是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
技术不好的话就不要学这个了,太有水平了,改线改不好主板就要费了

网友:
大神门牛哦!

网友:
这个芯片很贵

网友:
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网友:
这种情况呀,还不如换个芯片来得快

网友:
楼主的电子知识真是牛!不过要是板子没烧穿的话,还是换个芯片比较省事吧,再说3 5V的电流都比较大,这样改稳定么。,这芯片现在也没那么贵了。你这技术用在B460烧板上那是没得说。一定要向你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