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hp6930p 求思路

楼主(2013-10-05):
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客户走后直接开测有电池的时候插上横流源直接上2.55A而且还在上升中我滴个神啊   拔掉电池待机0.022   按下开关0.76后慢慢降到0.66  有时按开关能看到从0.8瞬间降到0.65左右   不知道怎么修了本人小白求指教

网友:
短路啊,电流上去这么大。我想正常情况下有电池的话,也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呢

网友:
补充下没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了没插CPU的时候0.33插了0.66

网友A:
电流大,应该是电池有问题,亦或充电芯片有问题。
你电流上到0.8再跳回0.6,有可能已经跑内存了。。你试换内存看看

网友:
不过内存吧,测量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像不过内存,换667的内存试,不行再刷bios,看看有没有地方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应该是电池有问题,亦或充电芯片有问题。
你电流上到0.8再跳回0.6,有可能已经跑内存了。。你试换 ...

内存拿起来擦了下可以亮了但用一会又关机就不无法启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拿起来擦了下可以亮了但用一会又关机就不无法启动了

那证明问题还在内存这边或者北桥这边。现在电流情况如何?换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证明问题还在内存这边或者北桥这边。现在电流情况如何?换内存呢

今天师傅拿去修了 我在休息明天才知道

网友:
应该是内存坏了

网友:
客户说不修了

网友:
自己用点位图

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