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50无网络

楼主(2013-10-05):
各位高手;
Y450被雷击后有线和无线网络都没有,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无线,但是显示器右下角图标没有显示网络标示,请问是重新安装系统还是网卡芯片有问题?
芯片
无线网

网友:
网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先换网卡,再是南桥

网友:
先换换网卡隔离芯片看看是不是击坏了

网友:
难道是网卡挂了 不过有的时候是桥的问题 被雷击挂了

网友:
如果换了网卡还不行~·那就是桥坏了

网友:
我也给客户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子,是网卡坏了,无线也是网卡坏了,没有同样的换,给他插了个USB的,客户满意!

网友:
网卡口的事吧、相信我

网友:
网卡和网卡隔离芯片都有可能。

网友:
先小后大,装系统最简单,先试试,不行再网卡

网友:
先换一个网卡试一试还有开关有没有打开

网友:
如果开关没有打开也识别不到

网友:
有部分联想机器要插网线才显示的

网友:
明摆的硬件问题!换网卡芯片吧

网友:
网卡 桥 都坏了 一路打到底了

网友:
可能是网卡坏了哟

网友:
修不好就插USB的

网友:
雷击的网卡坏的可能性很大,量网卡旁边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很有可能是网下

网友:
网口的灯有没发现开机就亮、有电池不开机也亮!如果有基本上网卡给雷击打坏了!

网友:
网卡换一颗吧

网友:
先拆机,观察! 重点先修有线。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再就是网卡坏了。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后无限网卡没有问题,但是网络接口插网线灯不亮,有线不行,请问防雷芯片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不?GST5009可以与TST1284通用吗?还是网卡芯片BROADCOM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3-10-10 00:35):
求助中哦v

网友:
更换网卡芯片后OK,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
先软后硬吧

网友:
亲 这个貌似是电源管理驱动没有装好吧

网友:
很明显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更换网卡,再看防雷芯片坏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