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各路的小黑E435

楼主(2013-10-05):
   接一同行送修的小黑E435,同好说此机器硬盘有大量坏道,在更换完新硬盘后却死活做不上系统。同行说什么win8、win7 ghost、安装版都试了就是做不上。
   心想又是一块烫手的山芋,既然机器能亮就是做不上系统,还是先围绕软件下功夫吧!开机按F1进bios把U盘设为第一启动项,保存重启后却不能进PE。再次进BIOS仔细一看是EFI,查资料得知  EFI和BIOS 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EFI是用模块化,C语言风格的参数堆栈传递方式,动态链接的形式构建的系统,较BIOS而言更易于实现,容错和纠错特性更强,缩短了系统研发的时间......此处省去1万字
   这种现象确实挺愁人搞不好会错杀!经过一系列深思熟虑凭借有限的英文知识找到了此故障的最终解决办法和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进Secure  Boot(安全启动)
   将Secure  Boot设置为 Disabled(也就是禁用安全启动保护)
其次将此处设置为Enabled(也就是允许U盘启动) 将UEFI和常规启动设置成BOTH(两者均可) 设置Legacy  First(常规启动优先)
将U盘启动调到第一项 已进PE 至此此机修复!老鸟飘过,菜鸟学习,请大家勿拍砖!

网友:
对了,UEFI就要这样搞,

网友:
新机BISO学习了

网友:
Secure  Boot这个好像本来就应该关了。。。

网友:
BIOS方面的基础知识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啊!!!

网友:
CMOS里面调试,才能坐上系统,新机器基本这样

网友:
不错不错,就应该这么搞。

网友:
IBM 超级本都要这么调 的     新的IBM机器都要

网友:
这可是软件方面的设置啊

网友:
新型bios正在学习中

网友:
现在新款的机器出厂是W8系统,做系统时要么调这个要么用安装盘用安装版W8一样可以的,传统式一步一安装的那种原版安装方法一样的,以后W8换W7也是个技术活了!

网友:
现在的新笔记本都是UEFI引导的,在分区软件下可以看到一个单独的UEFI分区。一般直接GHOST系统进去都是引导不了的。换硬盘的话,直接正常分区。然后把BIOS里面改成MBR引导的模式就行了。
要是重装GHOST系统,可以用DISKGEN把分区改成MBR模式再装就可以了。

网友:
新机的BIOS比较麻烦

网友:
新款机有都很麻烦

网友:
新机都是这样的了。

网友:
第一次搞新机系统的时候,纠结了一阵子才搞好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对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这有什么还发出来

网友:
现在的机器  设置项多了

网友:
谢了,上次弄了一个最后改来改去花了一个小时才进去了,也是瞎碰上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