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热机掉电问题

楼主(2013-10-06):
请教笔记本热机掉电问题,如何判断热机掉电,是由cpu或是  独显晶片 所引起的掉电

网友:
大多都是CPU 和显卡热掉电的

网友:
想知道是cpu还是显卡,如何判断

网友:
一般是短路掉电,缺电压掉电。

网友:
cpu或显晶高温掉电,请问高温温度是写在bios内吗?不然笔记本怎嬷知道温度几度时须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