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开机报警 3长 2短 ,换内存也无用,求助!

楼主(2013-10-06):
今天拿到一台联想G475,AMD的CPU(焊接在主板上的),开机报警 3长 2短。换内存也无用,应该如何下手?求助!

网友:
北桥虚汗吧。用风枪吹试下

网友:
北桥吹过了,包括CPU(也是做在主板上的),不是虚焊的事,
更正一下,报警声音为:长-短短、长长长-短短、长长长-短短

网友:
轻松一顶!一分走人!

网友A:
你键盘什么的接着了吗??是键盘鼠标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键盘什么的接着了吗??是键盘鼠标的问题吗

键盘和鼠标都是好的,是正确安装测试的,开关持续按几秒,也可正常关闭电源

网友B(2013-11-08):
兄弟,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指导

估计南桥挂了,还没折腾呢

网友:
刷了BIOS没有 大哥???

网友(2014-05-20):
楼主解决没有啊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5-05-31):
G475键盘很坑的。允许的话,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键盘有问题,报警了也能进系统的。键盘也能正常使用。但是就是开机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