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313ax 求大神

楼主(2013-10-06):
  HP CQ40-313ax   玩游戏一会儿就重启 AMD CPU 独显 散热处理过了  系统重做过了xp  win7 32 64都试试  显卡做过了  芯片都换了   问题依旧 不玩游戏 就没有问题  求助啊      显卡温度在60左右  温度不高  CPU  换过了  cpu附件的电容 也换了

网友:
运行游戏多少温度呀,先排除一下是不是温度方面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照成的

网友:
温度高吧?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够引起的,重点看一下CPU附近的电容电感之类的元件

网友:
AMD的CPU会经常出这样的问题,你换个试试

网友:
问题故障都说的不是很清楚 比如说温度达到多少了

网友:
这个我记得 好像是换了散热铜管,那个铜管爱坏

网友A:
排除一下CPU,供电,和显存.

网友B:
CPU 经常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一下CPU,供电,和显存.

CPU 换过了  显卡芯片我都换了  如果是供电的问题  应该在开局系统进度条哪里就会重启  这个本子 我很惆怅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 经常坏哦。

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

显卡供电的电容呢?

网友:
处理好散热,换CPU试试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北桥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讲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