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救我啊!三星R439花屏 大家帮忙看看 有图。。。

楼主(2013-10-06):
显卡型号:N11P-GV2H-A2   显存型号:K4W1G1646E-HC12  换过全新的屏和屏线  全新的显卡  8颗显存也全换了 还是无果啊!!!在线等答案。。。 下面有图片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是少见  看那这种花像是屏的事啊,

网友(点评):
是的 我刚拿到手上 也觉的像屏坏了。。。换了屏也不行啊

网友:
感觉还是屏的问题,外接能正常显示不,还是也这样花屏呢。

网友(点评):
外接也是这样花

网友:
你有没有电路图,先把原理分析一下,再做下面的工作,特别现在的I系列,电路控制又有不同!

网友(点评):
准备换南桥。。。 有结果一定告知大家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种花乍一看都会以为是屏的问题吧,显卡引起的这种花还真没有见过。坐等LZ答案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 !有没有 缺电压!不行看看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这个三星上次修了一个背面有没有掉东西看看!

网友:
这个是屏问题!

网友(点评):
认真看了没

网友:
这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看我扣的字 我说了 换过全新的屏跟屏线

网友:
详查显卡这块,有遇到过,换显卡OK

网友:
我遇到 集显的 花屏的额  是HM55  的问题

网友:
你不是瞎弄吗。换内存条

网友:
感觉屏的 问题篇大    外接试一下

网友:
显卡屏线插座检查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是少见  看那这种花像是屏的事啊,

第一次遇见  看看结果  学习一下

网友:
结果  是什么  这问题真棘手    等看看楼主什么结果

网友B:
楼主快更新结果

网友:
期待结果
楼主快更新结果

网友:
这种花屏超像屏的问题,竟然不是屏的问题,这种是不是有个大电容的,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吧

网友:
期待lz出结果,最好详细查一下显卡各个供电

网友:
看下是否掉件?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查排线信号和供电是否都正常。最好上屏和不上屏都查下看是否一样

网友:
我怎么看都还像是屏的问题啊     不然你就看看显卡周边的电路  看看是不是有小电容小电阻坏了

网友:
外显什么情况,感觉还是屏问题。。。。。。要不就是有一个302之类的屏芯片。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南桥,好了没有?

网友:
是显存虚焊导致的 我有个东芝的  直接加焊就好了

网友:
期待楼主结果,修好告知一下。

网友:
HM55 或者换个CPU看看 集成显卡的事

网友:
这估计不好查吧  可能是显卡供电部分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有点奇怪。呵呵。换内存,显卡。

网友:
内外屏都这样花真的好难修,,希望楼主修好后给大家回复一下

网友:
嗯,看现象是屏的问题,外接也花的话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
这个问题大了 显卡和屏所有的连接线都要检查了

网友:
是不是屏内部电极坏了哦

网友:
楼主换南桥去了?

网友:
楼主还没有结果么?

网友:
外围线路有问题

网友:
这的确是新花样啊,没有碰到过。楼主一定要搞出来,大家也好有个例证

网友:
楼主,内外显都是这样???换个u试试没?
  不行换南桥

网友:
还有没换显卡和显存和换显卡和显存后显示是一样的吗???

网友:
会不会码片的识别出问题啦呀

网友:
先外接个屏幕试试吧  把问题缩小一下

网友C:
我发现好多都是来刷分的,楼主都说了换个屏,屏线,显卡,显存了,外接内接都一样花还有人重复哎,伤不起呀,等楼主还了HM55桥看看结果吧,再不行怀疑掉件了。

网友:
有结果没有 好了吗

网友D:
谢谢大家积极回答。。。  修到现在 比以前好多了   还是花啊    现在 真的无招了 郁闷当中 。。。。准备还给客户了

网友:
现在的APU和核芯显卡都集成在CPU里面的,而单桥是有可能控制显示信号的。还是要打一下屏线上的信号线二极管值,比较一下吧。也可能是耦合电容的问题。

网友:
怎么感觉还是屏幕,显卡焊盘有没有掉点??

网友:
感觉像是显存呀!楼主把显存都换过没?显卡旁有没有坏电容的?

网友:
先换CPU和内存后再测

网友:
显卡 或者 bios坏了

网友:
第1  i系列的cpu    换cpu试试    2   查显存供电     3    客户有没有在别人那里修过    4   板子pcb夹层断线

网友(点评):
1 CPU换过 2 供电正常 3 在别人那修过显卡 4 不太清楚了

网友:
现在可能是板子上bga次数多了    pcb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HM55 HM65芯片组的换南桥,就可以了

HM55和HM65有南桥?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试试,感觉不是屏就是显卡

网友:
我也顶起来、、、、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查查送到到显卡的信号是不是正常,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全部OK?

网友:
楼主,换过些什么配件呀,

网友:
是不是屏线主板上的接口不行呀。

网友:
ping的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楼主修好了,给说说什么状况

网友:
估计那根显存线断线了。

网友:
显卡供电附近肯定有个滤波电容不良楼主测测电压看看有没有电容不良的啊

网友:
看看结果  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花屏应该仔细检查显卡部分,我遇到过,你显卡显存确定换好了吗?显卡部分的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
换屏和屏线都这样,就应该考虑显卡供电部分了,有可能缺一路供电!

网友:
这怎么看着像屏坏了啊

网友:
这个像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把屏幕的码片重新写了看看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其他硬件你查了没

网友:
你显卡芯片有没又有问题呀

网友:
三星 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我也遇到几台花屏没修好的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
板子还碑上面吗??能帮我拍个主板的照片吗??谢谢

网友:
是不是显存问题啊

网友:
楼主,是三星R439的话,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多一些,这种本子,板材太差,很薄,容易变形

网友:
蒙一看。觉得应该是屏的问题。可惜搂主换过了。。。等待楼主上传结果

网友:
悲催的问题呀  楼主把桥换了还是把本本还了啊 给个答案啊

网友:
个人建议,拆掉两颗显存,然后量一下显存的每个PIN的对地阻抗。很有可能是哪个电阻有点问题。如果运气好的话PCB板材的问题。你就得找到相应的测试点飞线吧。

网友:
应该是主板短线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家积极回答。。。  修到现在 比以前好多了   还是花啊    现在 真的无招了 郁闷当中 。。。。准备还给 ...

南桥换了好多了,这不是有变化了么?我认为你应该好好查一下显存有没有断线了,全部显存都动过吧?一开始是南桥,如果直接换南桥就好了的,现在的花屏是显存可能有虚焊还是掉点断线了...

网友:
...曲折啊结果  是什么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分享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HM55 HM65芯片组的换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个戴尔的也是这个问题 还没搞好

网友:
南桥坏了还会花屏,这一后的机器啊 咋弄啊

网友:
怎么没有后文了啊。楼主不会将机子还给客户了吧?

网友:
刷一下屏的bios

网友:
修多次的电脑,容易有人品问题,哪有这么容易搞,板材质的问题,按大家说的

网友:
换个主板好了

网友:
兄弟,你这真是够大刀阔斧的,屏,屏线,显卡、显存,这一个个换下来至少得一天吧!!这么搞还不如直接换块板得了!!

网友:
机器已经换给客户了!没弄好。。。

网友:
内存换过了吗

网友:
不是屏?内存?显卡滤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好多都是来刷分的,楼主都说了换个屏,屏线,显卡,显存了,外接内接都一样花还有人重复哎,伤不起呀 ...

确实,你的回复也是算刷分的亲

网友H:
明显屏坏了

网友:
唉,真可惜。

网友:
感觉像屏幕问题 你找个屏幕换个 没有见过这种花屏 还有一半不显示 感觉屏线也坏了 或者没有插好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哎!!!图纸真的很重要啊,没有图纸楼主你白忙活了。

网友:
静待答案 学习

网友:
屏的机率比较高应该,楼主没试下吗

网友:
LZ 有答案了 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明显屏坏了

你没有看楼主写了什么?

网友:
是不是屏电路的问题,我这里很多这样的废屏幕下半花左半花的

网友:
看看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翻了6页没结果,悲催了

网友:
看外显,如果外显不显的话,就是显存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肯定是你的显存没做好,哈哈 !!听我的没错

网友:
能这么修的哥们儿就算是高手了,很可惜没有个好的结果,太对不起这个哥们儿了,哥们你应该跟客户说一些让他对这个机器放弃的话,然后让他换板,要不这个机器就报废了。有可能你还能挽回你劳动损失。你说呢。要是我的话,我看到这个机器我可能想死的,顺便问问你当时有没有想死的心啊,呵呵。

网友:
新鲜啊,这种故障真是少见啊!!!

网友:
还花一半的   长见识额

网友:
外切正常吗,如果外切正常,换的屏是不是他原型号的屏呀,

网友:
哥们,你这物件齐全啊,什么都换,都是在哪里进配件啊,我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进配件

网友:
这肯定不是屏上问题,查一下屏接口里针脚是否对位,电压是否出来。然后再看显卡LVDS

网友:
看一下显卡背面有没有掉件

网友:
如果你的本本是I3 I5之类带核芯显卡的机器,那也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因为所谓核芯显卡,显示部份其实是在CPU中的。

网友:
看这种花,像是屏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HM55的问题,可以换了试试,好好看看显卡那一块吧,等结果,有结果报告一下,呵呵,学习中。。。。

网友:
期待结果 望楼主公布

网友:
应该是单桥的问题 楼组可以跟换一下试试

网友:
重点查板上屏线接口,结合图纸,查周边电容,电阻,线位。。。如裸板上电外接也是这样的话,应该是显卡信出来有断线吧,仅供参考!

网友:
屏问题吧.......

网友:
晕哟,这象屏的问题哟,你外接试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快更新结果
外接试试啊,不行换显存试试

网友:
我也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代换一个新屏试试

网友:
代换一个新屏试试,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问题

网友:
感觉屏的问题,外接能正常显示不,还是也这样花屏呢。

网友:
显卡周围有无掉件,由于焊接次数多,显卡没焊好。。可在主板上植球,往上焊。。。三星的主板,材质真心矬

网友:
这种很像屏的问题啊。多换一个试一下,显卡一般不会这样花的。或者挑屏。

网友:
明显的屏坏了啊。怎么回事?屏换过了没。外接正常吗。外接如果也花屏。那才是显存。如果外接正常就不是显存引起的

网友:
这是屏坏了吧,修复无望了吧。

网友:
期待楼主赶紧出结果 好涨涨见识

网友:
换个显卡花不花屏??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是不是主板问题呢
同意楼主:
5.0
cxdnwxzx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三星的 是 缺一组信号 显卡的

网友:
缺电压可能比较大 主板有没有进过水?

网友:
外接一样啊 那就是显卡 或者桥了 理论很简单 显示很骨感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吧。显存 显卡同围看看是不是有件掉了

网友:
我怎么这么感觉这么像屏坏的呢?

网友:
试试换显存颗粒吧。感觉这个面最大。

网友:
先外接看一下什么情况!外接正常换屏试,再查LVDS条件!不正常就查显卡所有设定和供电!我想有可能是显卡与显存之前有断线+

网友:
我遇见过这种现象,干了几遍显卡,最否发现,屏线针脚插弯了。

网友:
换板换人,LZ也用太多时间了,LZ时间不是钱?
姜兵兵
对

网友:
我接的HP compaq326机器也是这样,不装机百分之七十正常,装上百分之百不亮,随便装上一外接,就会花屏,不知是啥问题

网友:
cpu内存换过没有,显存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屏本身的问题,不过我的是本本,换个屏就好了。你的是本本吗?要是台式机,先换个显示器试试,就可知是桥,还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显示器一试,就可把问题压缩到故障部位了。

网友:
换个原装型号一模一样的屏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是HM55的桥! 桥也会造成这样花屏吗?
由可能的HM55以后的桥 其中的集成显卡部分的LVDS和VGA模块由南桥管理了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 我上次有一个三星的也没修好 也是花屏

网友J:
外接还花那就主板问题啦

网友:
怎么都像屏,楼主幸运啊遇上了

网友K:
屏坏了吧

网友:
优先考虑屏哦,不要走弯路

网友:
一步一步的查吧 屏 屏线 。。。。

网友:
新手学习中静等楼主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坏了吧

楼主说换过新屏和新屏线了啊。你们怎么不看明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外接还花那就主板问题啦

        同意

网友:
楼主楼都这么高了  咋还不出结果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是哪里问题?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由可能的HM55以后的桥  其中的集成显卡部分的LVDS和VGA模块由南桥管理了

楼主不是说外接也是一样吗?那和LVDS也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换了好多了,这不是有变化了么?我认为你应该好好查一下显存有没有断线了,全部显存都动过吧?一开始 ...

恩  ,有可能显卡显存没焊好

网友:
有换过CPU么?核心显卡啊...................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我换过一个HM55的桥 换好过机器的。也是把显卡 显存都做了不行 换得HM55

网友:
看起来很像屏幕问题坐等楼主修好

网友(2013-11-05):
感觉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晕。这一看就是屏问题,你搞什么显卡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啊看看是CPU和显卡的供电不稳!还有换个CPU式没得嘛

网友:
外接,正常,换屏。外接不正常,主板坏。
修显卡。

网友:
看着像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量一下显卡的供电!

网友:
屏压坏了吧?

网友:
既然屏线和屏都换了,那应该还出在显卡上,集显的话考虑下内存,还有南桥。就这些意见。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实,你的回复也是算刷分的亲
这么说的话 你也算是刷分了 回复你的我也一样了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呀!期待结果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存问题,换显存。

网友:
这种花屏超像屏的问题,竟然不是屏的问题,这种是不是有个大电容的

网友:
换个人修把。哈哈。确实看着像屏问题。期待楼主最后结果。

网友:
没换个屏试试吗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

网友:
这样花屏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上次我有一台,白屏,加焊了南桥好的,HM55

网友:
坐等楼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