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出网吧内IP冲突的客户机?

楼主(2013-10-06):
路由器是地址的192.168.1.254,信佑无盘服务器和游戏更新是192.168.1.222/223。客户机分别是192.168.1.1-192.168.1.200。1号机器192.168.1.1开机提示正在获取IP地址。IP地址和其他IP冲突。把1号机器关机。可以ping通192.168.1.1。我想肯定是有接了路由器或者接了电脑IP正好也是192.168.1.1我该如何找出这台电脑呢?

网友:
把所有的机器都设成固定的IP地址!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再出现了

网友(点评):
是固定的IP

网友:
客户机从192。168。1。2开始

网友:
可管理型交换机占用了这个IP了吧

网友:
机器不多的话就全部设成静态IP,试试吧。

网友:
软件问题我不太会弄

网友:
DHCP工作步骤
1 dhcpdiscover: 此为client开始DHCP过程中的第一个请求报文
2 dhcpoffer : 此为server 对dhcpdiscover 报文的响应
3 dhcprequst : 此为client 对dhcpoffer 报文的响应
4 dhcpdeclient: 当client发现server 分配给它的IP地址无法使用,如 IP地址发生冲突时,将发出此报文让server禁止使用这次分配的IP地址。
5 dhcpack : server对 dhcprequst 报文的响应,client收到此报文后才真正获得了IP地址和相关配置信息。
6 dhcpnack : 此报文是server对client的dhcprequst报文的拒绝响应,client 收到此报文后,一般会重新开始DHCP过程。
7 dhcprelease :此报文是 client主动释放IP地址,当server 收到此报文后就可以收回IP地址分配给其他的client.

网友:
病毒原因
传输质量
服务问题
硬件损坏

网友:
192168.1.1?T-PLINK的路由地址是这个啊。如果DHCP的话应该不会分配重复的,如果是固定地址的话看你用的什么交换机了。进交换机后台,如思科的用show mac等查看接口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