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白屏 请教

楼主(2013-10-06):
一台DELL笔记本,在使用过程突然就白屏了,刚开始已为是显卡问题,拆开一看后发现是集显,就外接一个显示器试机,前面都能正常显示,就是到进度条那个地方后,外接显示器就没有显示了,但电脑还是在运行壮态,也能听到机器进入系统的声音,怀疑是屏幕问题,在一台东芝上面拆了一个14寸的屏装上去不显示,后又在一台DELL15寸的机器拆了一个装上去能显示了,现确认是屏幕问题,问:这个屏幕是那个地方坏了?能修吗?我在网上查的资料说DELL的机器屏幕都要刷码片才能用,我现在另外买了一个宏基的拆机14寸屏,我买的这个屏要不要刷码片呢?具体这个码片怎么刷?屏幕的码片资料哪里有呢?

网友:
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
DELL的屏有些是专用的,或者换码片

网友:
把原来的坏屏的码片换过来就可以

网友A:
DELL笔记本的屏可以刷码片 或者就是原来的屏跟现在换上的屏 两个码片对换 8个脚的一个小芯片

网友:
我现在有点怀疑以前那个屏的码片是坏了,这样白屏的情况我在网上查有说是码片程序错乱的,如果是码片坏了,肯定是要刷码片在才能的吗?主要是这个码片资料在哪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笔记本的屏可以刷码片 或者就是原来的屏跟现在换上的屏 两个码片对换 8个脚的一个小芯片

我现在有点怀疑以前那个屏的码片是坏了,这样白屏的情况我在网上查有说是码片程序错乱的,如果是码片坏了,肯定是要刷码片在才能的吗?主要是这个码片资料在哪有?

网友A:
你到买屏的地方  那里一般都有 直接刷机器的型号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买屏的地方  那里一般都有 直接刷机器的型号就可以啦

屏幕是网上买的,这个屏在淘宝卖300多,我买的才二百,而且是个人的,所以叫他刷也不现实

网友B:
那你把型号报出来啊~··看看大家谁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把型号报出来啊~··看看大家谁有啊~~·

笔记本型号为DELL VOSTRO 1400 ,原装屏型号为三星LTN141W1-L09  ,我买的屏型号为友达B141EW04 V.4

网友:
换个显示器看看。或者是显示器的电路有问题,或者是接头问题

网友:
果断上了再说

网友(2013-12-21):
直接把马片里德程序读出来呗

网友:
灯管 被销了

网友:
dell的屏好像得换麻片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2014-04-17):
我碰到的是灰屏的! 也是码片问题!

网友(2014-12-21):
   我这里一个还没有解决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