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超古怪问题?

楼主(2013-10-06):
苹果A1286  版号820-2330-A 每天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开不开 吧主板拿出来放一会 就好了 只要能开机一天都没事  bios电池是一个特别小的 但是我不知道电压是多少 有谁知道 有谁修过这个问题 求助 求助

网友:
都是3V啊,保存时间的电池没规定的

网友A:
楼主确定你的机器是1286 ?貌似1286没有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 15寸的 08年的机器

这机器没有BIOS电池。你拍个图片我看下

网友:
这机器是没有BIOS的吧,RTC电路是一个芯片转换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虚汗造成的吧

网友:
先刷下bios 这个坏bios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C:
我的电源指示灯不亮不触发,有待机,51125有3V输出,5v没有!

网友(点评):
5V要触发以后才出来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源指示灯不亮不触发,有待机,51125有3V输出,5v没有!

是的已修复,刷BIOS 后OK

网友:
哎呀 修了一个多月 ,最后换版了 问题到底还是没查出来

网友D(2013-11-06):
我也有一台也是·3V待机电感出来·电源灯没亮·也没修起来·换了EC 一样·刚拿来时候修的开机了·上电到0.2后掉··触发了几次后·就不触发了·BIOS也刷了·没搞定·

网友:
谁有用过迅维的远程教学啊  我想报名 但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3-12-16):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源指示灯不亮不触发,有待机,51125有3V输出,5v没有!

5V要触发以后才出来的呀

网友:
看不怎么懂,学习

网友E(2014-01-20):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你的机器是1286 ?貌似1286没有BIOS吧

绝对是又BIOS    我现在正在修这机器  BIOS  型号是  25Q064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也是·3V待机电感出来·电源灯没亮·也没修起来·换了EC 一样·刚拿来时候修的开机了·上电到0.2 ...

是不 是键盘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已修复,刷BIOS 后OK

A1286   有几款哦 你的版号是什么   好的BIOS  传下  谢谢兄弟

网友:
要看下待机电压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绝对是又BIOS    我现在正在修这机器  BIOS  型号是  25Q064A

我指的是楼主说的BIO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楼主说的BIOS电池

哦   不好意思 版主  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