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一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3-10-06):
此显示器正常的话,应该是关机红灯,开机蓝灯

四个电容换过之后  能正常使用了
但是发现关机仍然为蓝灯
而且电脑关机再开机  显示器蓝灯 但是无图像
需要插拔电源线才能正常显示,按开关键2次不行

大致的意思就是电脑开机 显示器接收不到信号  必须插拔电源线才行

请问专家 是电源板故障呢  还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电容大小一样吗

网友A:
应该是灯管未点亮,你照一下屏有没有暗显示。

网友:
感觉也是灯管没点亮

网友:
感觉也是,先换掉电容看一下,不行就直接换板,快速维修

网友(点评):
应该换哪个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灯管未点亮,你照一下屏有没有暗显示。

有暗显示,拔插一下电源线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
我等真相!!!!!!!!!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板高压部分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经过替换法测试  发现是驱动板的事情   已经从郑州发板子了  16元一片
板子是JRY-ML58D-V6.1   组装显示器通用22寸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

edisong -4 严禁灌水

网友:
查12V电容,及灯管。通用版排除很快捷哦。

网友:
换个电源板试试吧

网友:
   5V 供电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