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10-06):
今天修了个神舟 优雅HP520  2个集成在一起的三极管烧黑了 型号也看不见了  希望有这板子的朋友发个型号给我  ,还有就是问问各位师兄这管子可以用一个NPN 和一个PNP管在改吗?    附上电路图

网友:
PQ14这管子

网友:
老广达上有的,要么你直接找个28v的升压ic代替这个电路一样的 。

网友:
这是两个三极管合并的  并且的p型n型各一个

网友:
找两个三极管代替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只是怎么焊接和装配在电路板上就不好整了。。。

网友:
这机器这管子我换过,你找别的旧主板对着图纸看,最多半小时搞定

网友:
可以,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
老广达的板子太多了

网友:
唉!这两天有点忙。客户也比较急。直接定了个管子 装上OK   时间不允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