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笔记本sonysvf15ac1cn

楼主(2013-10-06):
大家好,新买的笔记本sonysvf15ac1cn,从新分区后进步了BIOS了,大家知道怎么才能在进去吗,以前能进的时候如图,现在格式化了开机就显示ntldr is missing

网友:
新机器默认的都是WIN8系统 有时候重装系统都无法启动 应该是BIOS要刷一下看看 这样的BIOS也没的找

网友:
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急急急

网友:
分区跟BIOS好像没有关系的吧。ntldr is missing的意思是找不到系统文件而已。BIOS肯定可以进去的,具体再找找吧

网友:
晕啊那怎么办

网友:
这个是要修改bios设置的,我都装过两次了这种的了。问索尼也可以的。

网友:
问题是我现在进不去BIOS,这款机子上有个ASSIST的键进BIOS的,现在按没反应了

网友:
进BIOS的按键,ESC,F1,F2,DEL,F12,多试过了,多不行,直接跳到ntldr is missing

网友:
给客服打电话  他会告诉你很详细的

网友:
日本的机子,打过去没用啊,在日本系统改了就没保修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手机

学本本维修中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第一次碰到

新的笔记本的FN功能键有可能跟老笔记本不同,首先是默认特殊功能的,F1-F12需要按住FN键才能键入,你试一下按FN后按功能键进BIOS看看

网友:
进BIOS选第二张图右列第一个Start BIOS setup,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进不了第二张图的那个界面了,可能是:开机不要按电源键,而是按指示灯旁边的“A****”那个键开机就可以进入第二张图了。

网友:
我试下去,谢谢大家

网友:
关机状态下按开关旁边那个ASS...什么的按键开机,就会出来bios设置的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