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T11代硬盘通电有很低的滴滴声不认盘

楼主(2013-10-06):
弟弟给了一块希捷1T11代硬盘盘体一角有摔痕通电有很低的滴滴声,很有节奏,隔几秒就响两下,电机主控芯片发热,大侠们给点意见能修好不

网友:
很简单  硬盘卡壳挂了呗

网友:
好盘电机主控芯片也发热 如果摔过 硬伤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A:
很有可能摔的磁头卡死了,也有可能摔坏磁头了,修复的意义不大吧。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盘,如上面所说,应该是卡住盘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摔的磁头卡死了,也有可能摔坏磁头了,修复的意义不大吧。

看来是需要开盘?换磁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需要开盘?换磁头么?

换就没意义了 关键是现在想砍都没那技术

网友:
wooooow thank's for this 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