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MWE120211开关板闪烁,无法加电。

楼主(2013-10-06):
测量供电输出3.3V正常,但是5V就变成13V了,这个是EA1530A的第四脚的一个4.7K的电阻的阻值变为1.7K引起的,只要把它换了就可以了,5V也正常了,它在板上是R518。但是屏上的升压芯片肯定是坏的,所以要把它也换掉。

网友:
屏上的芯片一般都不敢轻易 更换

网友:
你这是后接有短路引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