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怪问题

楼主(2013-10-06):
接手一台dell n5010 ati独显的机子开机电流1.0a拔掉一条内存开机报警7声
换cpu开机亮了都正常,关机再开依旧报警7声 ,bios刷了n次一个鸟样,求解!!!!
cpu

网友:
我修过一台报警7声的 做北桥好了

网友:
有些是那个屏线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
做北桥试试

网友:
做北桥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再把原来的CPU换回来呢

网友:
做了北桥就好了

网友:
是AMD的吗 要是的话加焊 旁边现存

网友:
北桥 戴尔的检测不到屏也会报警

网友:
北桥喽,百分之八九十。我们做了好多这样的

网友:
一般这种机子无非一个程序坏一个CPU坏,一个北桥虚,排线松也会这样,最多是北虚和排线送本人遇到的!

网友:
DELL的N开头的都是Intel的,这个型号遇到过几个换显卡,具体是7声还是八声,忘了~

网友:
北桥可真坏了。好多次要换几条内存才OK,也有好过的时候

网友:
是amd的吗 ? amd的不妨加热下北桥试试 !

网友:
报警的时候,测内存条件。 有波波 打打。 虽然没修过笔记本,但是不建议来不来就干北桥。我觉得北桥加焊了也没用

网友:
北桥故障吧

网友:
今天机子又回来了,英特尔的芯片组搞不懂

网友:
也碰见过一次 加焊北桥

网友:
INTEL系列的7声报警 CPU检测出错或者北桥的事,显卡会是8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