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17英寸大头显示器坏了

楼主(2013-10-06):
               该显示器不通电,按开机键无反应。我查出问题是一个场效应管击穿了。该型号为IRF630A。

我也找不到原装型号的替换啊。请问用什么类型的可以替换啊?

我用ATX电源里的开关三极管替代虽然可以开机,但是画面显示却不正常,光中间有图像4边是黑的。

我又找了一个其他型号的场效应管还给我击穿了。

网友:
根据你的叙述这个管子应该是二次升压管,参数是10A 200V,找不到原型号,可用10n50的电源场效应管替代,不过这个管子坏是有原因的,不能换上就了事,测一下二次电压和电流。

网友:
恩  谢谢您的回复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台三星788DF的17英寸CRT显示器  该显示器VGA线坏了。然后我从其他CRT显示器拆卸下来一条VGA线换上了。为啥不显示图像呢?

难道这玩意也得原装数据线才行吗。就是接头一个插头6针、一个插头7针的。

网友A:
给你年资料,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年资料,你看一下。

恩  谢谢啊

网友B:
我从另一台大头显示器上拆下来一个IRFS634B的场效应管  不知道能否代替IRF630A呢
IRF630A为9A250V   而我拆卸下来的IRFS634B为8.1A 250V   替换能不能行呢?

网友C:
630降压 631那些都可以代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30降压 631那些都可以代用!

我又找到了一个 IRFS G630B   替换原来IRF630A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找到了一个 IRFS G630B   替换原来IRF630A  应该可以吧?

应该差不多    我查看了一下参数和IRF630A 一模一样

网友D:
大头显示器还有什么价值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头显示器还有什么价值嫩!

这显示器是我家里做监控用的

何况对于从事维修的人来说   只要他是电子产品  就有研究价值

网友:
找参数基本一样的就可以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另一台大头显示器上拆下来一个IRFS634B的场效应管  不知道能否代替IRF630A呢
IRF630A为9A250V   而 ...

从两个数据上看可以互换的。

网友:
630的市场上应该有的卖的。

网友:
百度查一下他的参数,再找个相近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