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再发一次三星N102S上网本图纸

楼主(2013-10-06):
三星N102S Eric-VE-R_PR_1223

网友:
不知有没有朋友有这机的BIOS,测试OK的,我的主板是可以亮机的,就是所有USB进系统用不了,开机后用USB键盘进BIOS设置都正常,U盘在BIOS里也可以认到,但进系统就认不到,南桥USB供电模块都没问题,南桥也换过,怀疑是BIOS问题

网友:
新手求问:这个图纸是现在出的新款机器的图纸?

网友A:
小问题!吸根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吸根烟解决

能否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上次的帖被删是怎么回事?

网友:
管理员说图纸没上传,我记得传过了,可能是失误没传上去吧,第二天就被删了,我觉得要真是失误导致没传上,管理员应该先通知一下再删,不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得再开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