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独显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3-10-06):
联想Y450独显触发瞬间掉电,电流到0.5A就掉电了,经过检测,发现显卡的VGACORE没出来,CPU电压也没有,请教下,显卡电压是在CPU电压之前出来还是之后出来啊

网友:
再求助一份图纸,论坛下载的大多都不全啊

网友:
在CPU电压之后

网友:
这个是先出CPU供电,再出显卡供电。

网友:
是先出CPU供电,再出显卡供电.

网友:
看图纸,个人认为是CPU供电在后

网友:
CPU电压之后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单元供电之后 才会开启CPU供电

网友:
基本上就是少个啥子电压   你可以在网上找它的上电时序嘛!  很多的

网友:
肯定是显卡电压先出来啦,主板上的CPU电压是最后产生的

网友:
修好了,PD9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

网友:
要是献修的过程就十全十美了,还是哪个管子短路了,还是开路了

网友:
不错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还有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