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F-LS主板没有声音

楼主(2013-10-06):
联想945GCF-LS主板没有声音 换过声卡不行,能检测到,驱动能装上,但是在控制面板里面的那个音频里显示没有音频设备,不知道怎么回事,谁有这个图纸啊,谢谢

网友:
这个要么是驱动不对,要么还是声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估计没有图纸吧!、

网友:
驱动去官网下个!

网友:
声卡芯片ALC883、ALC662、容易坏,我都换了几十个这样的了,要不就是装不上驱动,要不就是装上驱动无声音、卡LOGO等。

网友:
还有南桥呢 亲

网友:
不行换个PCI的 还能多收钱

网友:
用PCI的算了,便宜方便

网友:
坚决支持PCI,方便快捷又省事!

网友:
要不还可以建议客户弄张5.1的声卡还可以K歌!现在有网上K歌群,那些没事干的大哥大姐很是喜欢!

网友:
声卡芯片换了还是不行 那怎么搞

网友:
绝对驱动或系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