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4-600-a2能否用G84-603-A2代用?

楼主(2013-10-06):
G84-600-A2的改良版是G84-601-A2?还是G84-602-A2,G84-603-A2都可以代用?

网友:
都可以用的

网友:
已经换上了,很好用

网友:
我用的G84-603-A2

网友:
很少见600的一般都是601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好像不行哦。

网友:
两边的一样,中间的不一样可以代换。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同意楼上

网友(2013-11-12):
换了不能有也不会烧

网友:
看具体机型,一般都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