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不显示

楼主(2013-10-06):
联想 Y470 有时能显示  有时显不了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大家多多指点啊

网友:
是不是屏或者屏线的问题呀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上电到0.8多,CPU内显电压不出,等几分钟CPU内显电压出来就亮了,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2020-09-25):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上电到0.8多,CPU内显电压不出,等几分钟CPU内显电压出来就亮了,不知道怎么搞了!加焊CPU座也不行,换一个CPU显示了,过半小时再开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