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LE1851W的显示器,谁遇到过这样情况。

楼主(2013-10-06):
今天收到一台HP LE1851W的显示器,点亮测试发现显示器严重偏色。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当时心想不是屏线的接口松动氧化就是VGA的电路问题了。好,马上拆机检测,发现驱动板上有一个三个脚的双二极管(d101)已经鼓包,不知道这个双二极管是干什么的,不管拆了再说,发现这个双二极管的引脚字母标的是B,C,E。明明是双二极管怎么标的是三极管的字母,不懂。不管先,把容易的流程做完先,用酒精清洗了屏线,然后直接上电测试,发现故障依旧。接着检测VGA接口三基色的对地阻值,发现第二个脚的对地二极体值是600多,肯定不正常。跑电路,发现一个对地的电阻明显偏大,找了个101的电阻换上。上电测试竟然不偏色了,以为修好了,马上上螺丝装壳。装完壳上电测机,问题又来了,故障又变成了无信号输入了,汗.....不得已又拆机检修。经检测都没问题了,为什么就是没信号输入呢?心想既然无信号输入要么就是BISO的问题,要么就是VGA电路的问题。先易后难,先搞VGA的电路吧。经检测VGA行场信号线,三基色的对地阻值都没问题啊。vGA电路也就这几个东西,没道理啊。最后,没办法了,出绝招。把vGA旁边的U101(就是VGA旁边6个脚的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求解。)拆了,上电测试还是涛声依旧。想了想既然已经拆了一个了不妨也把另外的一个U102也拆了吧(我也是突发奇想)。再上电测试,奇迹发生了,竟然修好了。修是修好了,但他大爷的就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修好的?为什么这样也可以??求解。。。。

网友:
你检测下这6脚芯片的某脚是不是和VGA接口的数据或者行场信号相通

网友:
那两个6脚的是钳位二极管

我很赞同

网友A:
相比主板,液晶驱动板上的元器件要少很多,如果有元器件配换的话,还可以修修,如果要从废板找元器件,那还不如直接换块驱动板,从顾客心理来说,换板和修板的价格偏差是很大的,你不换块新的他还好像心里不踏实一样....

网友:
VGA的上下管啊   坏的下管

网友:
VGA三基色的上下管  不过驱动板可以修修也不错的  直接修好的话成本比较低

网友B:
这就是楼主说的几个配件,有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比主板,液晶驱动板上的元器件要少很多,如果有元器件配换的话,还可以修修,如果要从废板找元器件,那还不如直 ...

我经常都是从废板上拆零件的。其实我就换了个电阻,你如果换板的话成本就要增加很多,到时候客户就会觉得你报价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楼主说的几个配件,有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手册只保留故障与线路图。

看图了还是搞不懂为什么拆了也可以。。。

网友(2016-03-28):
这个U101 U102台式机显卡上很常见的,VGA DVI电路上有 2楼图纸说的明确

网友:
VGA的输入下管
这样坏基本在电流大或者是VGA线没插好硬插下去的状况发生

网友:
有些件不能省!!!

网友:
偏色一般就是 6脚芯片的问题  常用VGA  就拆DVI的我是这么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