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通用驱动板后屏幕很暗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06):
用的通用高压一体板和通用驱动板MT6820-MD,点亮屏幕后,屏幕特别暗,把亮度调到100,还是一样;是需要给驱动板刷程序吗,这是免刷程序的啊;ADJ这个主要靠软件控制,接不接这个线都无所谓,该怎么处理这个暗的问题!
    高压板接口
市售维修通用驱动板的高压接口多为+1 2V双针、GND双针、 BLON和ADJ。大多数ADJ功能是虚没的, 即此脚电压是固定的,不随亮度调节而变化,亮度控制完全是通过软件在AD芯片内部模拟的。实际上相当于3条线接往高压板。
    在接线简单的同时,也带来了有的高压板与之不兼容,而出现开机亮一下后熄灭, 或者亮度无论如何也调不上去的情况。前者的解决方法是,把原高压板亮度控制端直接接地,后者则需要通过一只适当的电阻连 通+5V和原高压板亮度调节端。所谓适当,是因为其阻值随高压板参数变化要灵活调节, 而不是一成不变,此电阻多为2.2kQ左右。

这个电阻怎么接,没明白??这是查到的资料

补充内容 (2013-10-7 16:49):
灯管没有问题,用原来的驱动板亮度没问题!!可调的!!1

网友:
你这是复制哪的啊???????
   把ADJ去掉就好了。。。。。

网友:
新手看不太懂!!!!!!!

网友:
这是说的什么啊

网友:
把ADJ去掉,亮度还是很低,根本没法用!还有其他可以调的吗

网友:
灯管老化了吧

网友:
查灯管,用点灯器一条一条点来试下,

网友:
ADJ亮度调节

网友:
大家应该都 上班了吧,有时间的帮忙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用通用驱动板点屏后,屏幕暗;排除灯管的问题,因为用原来的驱动板没有问题;在多个显示器上试过,都是比较暗,主要是ADJ这块怎么解决,接上与不接一样!!!

网友:
如果可以换高压条试试。

网友A:
看看是否是灯管老化导致的 正常情况是亮度都是正常的 都写到驱动板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是灯管老化导致的 正常情况是亮度都是正常的 都写到驱动板里的

灯管没有老化,两个显示器都是一样,用原来的驱动板就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灯管没有老化,两个显示器都是一样,用原来的驱动板就没有问题!!!

尝试换个高压板看看是什么问题 ??????????

网友:
有可能还是数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换个高压板看看是什么问题 ??????????

通用驱动板接12V电源,用通用高压板点屏,屏幕不暗了!!那么说明就是高压一体板的问题了;那是因为高压一体板质量太差,还是高压一体板哪需要改动啊;接不接ADJ都是一样

网友:
确实可以换换高压一体板试下供电

网友:
原高压板的ADJ对5V接个几K电阻,但和驱动板不接。

网友:
通用驱动板接12V电源,所输出的高压对于此灯管来说低,所以发暗。